(已经解决)优派VP2130b开机时正常,用一会就屏闪。

楼主(2009-05-07):
我这有一台优派VP2130b显示器,开机时一切正常,用一会(有时半小时,有时可能1小时)就出现先慢慢花屏,然后屏就闪并且左右晃动,此单位有两台这种显示器,在两个多月前有一台出现这种问题,拆开机壳发现有电容鼓包,换了电容后就好了,然而这台把电容全换了还是出现那样的故障,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呀。

网友:
如下是电路板图:

网友:
高压板、电源板和驱动板装在一个铁盒里面,我把它个拆出来后试机很久都不出故障。装进后就出故障。从这现象应该不象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排线没问题吧  铁盒有接触不好的吗

网友:
个人认为也不排除屏有问题,还有屏线和屏打接口氧化或松脱也会出现这样打故障。注意查查看

网友:
屏线接口,用镊子刮一下看得不得

网友:
屏线都处理过了.不是屏线有问题呀.

网友:
那个BGA的芯片工作温度高不高,拆出来不出故障,应该是温度的影响,高温导致的虚焊吧

网友:
你把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很可能是BGA芯片引起的问题

网友:
拆之前原板上有没有一些贴纸,我以遇到一个使用时间长后花屏的现像,就是因为那些防电磁干扰的贴纸没上贴回去造成的(如果能排除BGA与屏部分有故障的情况下)

网友:
我也碰见过这样的问题,最后不知道怎么弄了然后驱动板还换不了,还是22的晕死了,最后干脆告诉客户修补了?

网友:
昨晚终于找到问题了,拆天机壳不出现问题,装上要出现问题,那就说明这与温度有关,所以就把电路板拆下来,接好各种线,开机让显示器工作,同时用热风枪(温度不要调高了)对着电容加热,一个接着一地地加热,当加热到驱动板上电源插头处12V滤波处的330U/16V时,故障马上出现,这时心里真是高兴,断电一看,这电容是我新换的呀,妈的,难到买到的是歪货电容。管它的哟,再换一颗看看,换上后再对它加热,故障不再出现了,说明已经解决问题了,为了证实那歪电容是不是真正是歪的,再次把它装上去试,对它加热故障又出现了。换上好电容,装好机壳烤机,从早上一早到现在还没有出故障,说明已经排除故障了。

网友:
假货害死人

网友:
哈哈。。还是要买新的啊

网友:
我换的就是新电容,正因为是那歪电容才浪费了我不少的时间.

网友:
楼主还真有办法,学到一点,

网友:
最好换拆机电容 比较保险

网友(2009-12-06):
电路图为何显示不出?

网友:
电路图为何显示不出   哈哈

网友:
呵呵~~維修一定會碰到~~新換的電容有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新買的電容~~有時可以已經是放很久的庫存品
我通常多是到交易量~比較頻繁的店家買~~這樣比較不容易買到放很久的庫存品

還有一點~"日系"的電容~~基本上電容值多比較低 (例如: 470uf , 往往測量只有450~460uf左右)

像我現在多是先用"數位電錶"測試OK~才換上去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不愧是高手啊 !经后也要学楼主!

网友:
楼主还是厉害呀!  这样 都修好了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2010-03-05):
哇擦擦。。恭喜。恭喜。

网友:
呵呵,假货实在太多,还好找到原因了,谢谢朋友提供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