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09-05-07):
东芝M18不过内存.排阻没有问题.北桥加汗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  BIOS已经刷了. 还是一样诊断卡 跑70  31 6C  就不动了

网友:
还有刷BOIS。换IO

网友:
内存和BIOS和I/O有什么关系??

北桥PCIBUS管理内存或许该查查这片线路
个人猜测具体原因不明

网友:
不读内存多为北桥内部的内存控制器坏了,建议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有没有测清楚啊,这款机器CPU供电虚焊的很多哦,键盘下面1987有没加焊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