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按开机键不触发

楼主(2009-05-07):
DELL M1330按了开机键开机,开机键的灯不亮,要一直按几次,才会亮,当亮之后,一直都可以
开了。但是隔一会之后,冷机开机,又不亮。
跑开机键的LED灯电路,经过一个300多欧的电阻,然后过一个三脚管。三个脚的管的控制脚电压
为0V的时候,灯亮,当控制脚的电压为5V的时候,灯不会亮。该脚直通芯片SMSC ECE5021第二脚
。请教为什么冷机要按几次才能开啊?SMSC芯片都补焊两次了。不存在虚焊啊!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你焊十次都不管用的.那有可能是SMSC的工作条件或者性能有所变化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你该看看开机电路而不是LED灯电路

网友:
检查插上电源后由CHARGE_BOARD上充放电芯片MAX8731产生ACAV_IN信号有没有, 15V_ALWP有无发出,5V_ALW,3.3V_ALW是否正常

网友:
不知道哪位有这款机器的图纸?有的话,能否上传一份上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