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987发出吱吱声..

楼主(2009-05-07):
今天在维修一台ASUS的机器时,装风扇时不小心把铁片碰到CPU周边的什么东西上 嘭 了一下不晓得什么东西短路了,上电后公共点的管子非常烫手,仔细听发现CPU核心供电MAX1987发出吱吱声.断电后,给MAX1987供电的MOS管两头测量阻值只有5欧.有时0偶,取下后再次测量又是好的,装上去还是一样,取下MAX1987后供电管阻值上升,再次装回1987,阻值也没下降,通电后管子又烫了,请问这样会不会是MAX1987损坏了导致的还是他周边的电容漏电引起的呢

网友:
是你把CPU供电芯片附近的小电阻碰掉了 或者是段线了 要仔细 最好用放大镜看

网友:
可能是MAX1987击穿

网友:
我也这么认为的,但手上没有该芯片,所以想请教下有过这样类似经验的师傅们给个意见,

网友:
这个问题在发热的时候可以测试电压看看是不是有电压低的@

网友:
不小心碰了一下。!  有可能 元件击穿了!   断线的话。 元件不因该会发热吧??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意见,我都有试过,解决方法是旁边的滤波电容全换掉了,可能漏电,那样公共点不在发烫,但吱吱声还有,已经确定是1897坏了,换了就不会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