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ME 板 开机就显 E7E7

楼主(2009-05-07):
GA-8I915ME 板 开机就显 E7E7    ..
CPU 测量
核心电压 1.2
时钟电压 0.3
复位电压 1.1
VTT参考电压 1.1
PG1.1

数据地址阻值  265

USB   阻值525
内存
辅助电压 1.2或者 1.3
主电压 2.6
缘分Fix 21:40:32
时钟电压 0.2
阻值  330到327之间阻值都有

PCI
-11.55
时钟2.2
5.1
3.3
复位3.3                            数据阻值 都是476

COMS放电也试了  .
               那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呀.   请教导

网友:
查CPU到北桥 北桥到南桥的AD线 然后再测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