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x700 128m 128b 4p ddrsgr 更换vpu一例

楼主(2009-05-07):
饭过,没事谢谢案例  n久没写案例了,过把瘾,呵呵
菜鸟看看,高手就喝杯咖啡,不用看了!

记得老久了,客户送过来23片显卡,有3片没修好,他也没要,废品就归我了。。。
都是铭瑄x700 128m 128b 4p 英飞凌ddr3  的卡子,散热片蛮帅的!这三片经检测都是vpu短的或显存短的,其实显存短也是vpu的事!
正好手头有x700se的vpu  本就想验证下x700se能否通过刷新bios开管,就它了开始换。更换好上机,vga口没3色输出(也就是大家讲的显示器绿灯亮就是没显示),插在dvi接口上正常显示,并用r3测试了下,没啥问题!用万用表测量vga】 rgb输出电压,没有电压输出。下机,顺疼摸瓜找到rgb对地的  x89 3个对地电阻,摘掉,测量rgb对地阻值,无穷大。分析:vpu这么多点都焊接ok,不可能就这3个点没焊着吧,而且对自己的焊工也满放心的,断定gpu vga三色输出损坏!于是按套路来,断开vga所有相连的  线和零件,直接从dvi飞6根线到 vga。。。ok之后,进系统,没装驱动之前2d正常显示,刚要装完驱动时,黑下屏,不工作了,失望之大极呀!amd  ati把x700se的管线封的够厉害!黑屏死机是因为x700的管线是8个,x700se的是4个,vpu是x700se的bios是x700的,造成驱动和vpu相冲突!
   在百度里输入“x700和x700se”有条结果中写到“X550XT更是采用与X700相同的RV410核心,但只会打开其中4条流水线,Vertex 引擎则会拥有6个。其实,大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X550XT其实等同于 X700的缩水版,或者可以直呼其为X700SE”嘿嘿,这样就简单了,因为看到这就想起手中的双敏x5518xt  正好是128m  128b  4p  连显存型号都一样  英飞凌  ddr3 2.0ns的sgr显存,
ms x700  和双敏x550xt这两块的板子都一模一样的,可谓都是同德货!!准备好bios后,刷入好后重启。dos下显示正常,系统装上驱动了,不过x700se的心变成x550xt了,3d也正常。

  此卡维修ok!结论就是x700se和x550xt就像一个人两个名一样,ati厂家的商家伎俩!x550xt和x700se开管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是这样!

最后顺便说一下大家见过agp  gf  5100的  显卡没?  猜猜我怎么弄出来的,呵呵!

网友:
引用“于是按套路来,断开vga所有相连的  线和零件,直接从dvi飞6根线到 vga。。。ok之后,进系统,没装驱动之前2d正常显示”
--------------------------------------------------------------------------------
能进系统?到XP滚动条不蓝屏?
那你飞线后DVI是否好用?
还有就是agp  gf  5100我只知道是个低端的小卡,你怎么改的说来听听。

网友:
楼主水平真是高 一看就是修显卡的专业户 请您说说5100是怎么改成的 是5200屏蔽/.?

网友:
不瞒你说  飞6根的确啥问题没有  vga、dvi均正常
我不明白  你说飞线  。。。。蓝屏。。。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水平真是高 一看就是修显卡的专业户 请您说说5100是怎么改成的 是5200屏蔽/.?
引用 网友A:

水平高不敢当!您过奖了!
我对5200、5500、5600这几种gpu硬件id识别  具体是那块电路不太清楚,感觉  gpu本身有一部分,板子上也有一部分,两部分一一对应才会显示gpu的实际型号!5200、5500的pcb的  那部分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你直接把5500的gpu换成5200的  他自动显示5200.
5700le  上5200的gpu 刷5200的bios  开机显示5200  ,系统  就是5100.
5600xt的板子上5200的gpu  刷5200的bios  开机5200  系统  5500
5200的板子上5700的gpu具体会生成啥怪物  还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  一定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R G B  HV SV  地线??

网友:
昆山大哥,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ATI 的老卡7500的主芯片用什么测试软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对7500--9500也没则
你问问新城达吧!他比我有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地线都是相通的不必飞线
只需要把r线的对过的对过的那条线飞下就好,他是启用dvi模式的线
理论我不好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线
反正这根线不插dvi就认不到显示器

要想做到更美  让系统自动调整分辨率  就得在飞根线
不过飞的多麻烦手动调下分辨率  ok了

网友:
只需要把r线的对过的对过的那条线飞下就好,他是启用dvi模式的线

没看明白。你说说的是哪条线?

网友:
只需要把r线的对过的对过的那条线飞下就好,他是启用dvi模式的线

没看明白。你说说的是哪条线?
引用 网友D:

就图中这个和dvi对应的那个 相连  对应就不用按说了吧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