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CPU补焊是否成功吗

楼主(2009-05-07):
主板上的供电全都对, 核心供电的电感上测得1.27V  CPU假负载上只有核心电压不正常,其它的电压都对, 核心电压则得只有0.05V, 正常应该是1.0V(不加CPU),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有人说是CPU座虚焊, 可是CPU座我已经补焊过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CPU补焊是否成功吗,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核心供电的电感上测得1.27V  ,怎么又成0.05V了呢。。。。、

如果要测加焊U座成功否,用带灯测试座吧

网友:
你用什么办法测的U座虚焊,你就用什么办法测试是否修复。
最好用带灯假负载测试。

网友:
这个板子带的是RT9245的电源芯片,电感上的1.27V是经过哪几个芯片变成0.05V的, 很不解...板子是ECS的865G-M8,另外我手头有的是27套件价负载,全是不带灯的..想用现有的装备检测..先谢谢了

网友:
你上CPU量电压对不对啊  起码电压对了 才考虑座子虚焊的事嘛  电压不对 多半是电源IC这边的事 一般座子很少会引起的 当然也会影响 只是较少

网友:
只有核心电压不对, ECS865G-M8的电源IC不是RT9245吗, 这个板子RT9245的PGOOD针脚是3V,DVD脚是1.2V,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网友:
如果输出电感上有1.25V电压,而假负载CPU核心电压没有,那就是座子的问题了!

网友:
证实了, THX

网友:
量信号线啊 有带灯测座就更方便了

网友:
如果是测CPU是否虚焊,用CPU带灯测试座。

网友:
核心电压点对地阻值有300多,不会这么高吧..哪里出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