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915M08,cpu供电正常, 无复位

楼主(2009-05-08):
宏基915M08主板cpu电压正常,无复位。
cpu风扇供电旁,有一颗 772烧掉,换了情况依旧。
各位老师有修过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光CPU电压对也不行吧 还有其它电压  还有时钟 都要OK才行

网友:
电压与时钟都正常,莫名其妙的板,不知道怎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