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复一块映泰的845主板,无CPU供电的。

楼主(2009-05-08):
今天修了一块845主板,无CPU主供电了,PG信号无。
此板子是,R9241与9602一起用的。我开始第一步量了板子上所有MOS管子全好的,内存电压对。
然后再量了9241上的VID信号脚。发现上了CPU后,只有一个脚是3V其它全是0,12V供电对的。查看表应当输出电压了可是没有任何输出啊,PG脚也是0V
我摸了下也不发热啊,我就换了这两个电源芯片还是老样子。
我想不通啊,为何芯片没有工作呢。我想是不是边上有三极管子坏了啊,我就将边上的5个管子一一量下子,终于发现一个T04标注的三级管B E极之间阻值异常,对比边上另两个T04得出来的。后来我就换了它,好了,这次上机跑码了。修复了。

网友:
我想楼主的思路是有点错误的,首先PWMOK是需要CPU供电正常之后,PWM反馈检测输入正常之后自身发出的一个好信号,9241的主要测试点 EN,SS ,VID组合,我想你那个应该是EN脚没电压,那几个三极管应该是检测前面电路是否异常来控制EN脚的电路,此脚和SS脚经常坏。

网友(2009-10-17):
诺言电脑说的脚是哪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