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620断电求解

楼主(2009-05-08):
今天接修一台ACER Aspire3620笔记本,故障是不定时断电,是用着用着断电,原以为是CPU风扇散热不好,导致的CPU温度过高断电,把CPU风扇拆出来深度清理了一遍,装机装系统跑软件,一切正常,一个晚上测试都没问题,后来客户第二天来取机,一开机就断电了,晕死~~~后来测试变得有时候一触发就断电,或者是用着用着断电,而且会自动触发,自动断电,看了下开关有没有断路,发现正常,各位大哥谁能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呢~?晕死了这次~~

网友:
加焊顯示晶片試試

网友:
CPU供电新片有问题吧

网友:
同意一楼,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