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 3680 故障

楼主(2009-05-08):
ACER ASP 3680 FN加亮度调解时,屏的亮度没有反应,测过键盘是好的,装上电池时再接上电源屏也不会比有电池时亮,这种情况要从哪里下手,求个分析思路,
ACER

网友:
如本能正常使用,建议改一下高压板调节点电压就OK了。

网友:
检查I/O和亮度控制电路

网友:
好的,等下查下亮度控制电压再说,

网友:
果然是亮度调解角没电压,

网友:
亮度调节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