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45 8IR型号主板 跑A7

楼主(2009-05-08):
这个型号的主板我在论坛里看了好多都是一样的问题,北桥我也加焊过了,I\O也加焊过了,还是老样子,请问各位老师给回帖,跑到A7就不动然后还报警,
主板
技嘉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不是技嘉的主板,现在记不清什么型号了。但故障是一样的,原因是U座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好多人都遇到过了,可是好像好多人都没有解决呀,我这块板子,北桥用BGA做过了,I/O加焊过了,BIOS刷过了,好多人说是内存部分出了问题了,能具体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
1 拆COM口芯片
2 刷BIOS
3 换IO
4 加焊北桥。
注意一下电压对不对。还有死按CPU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