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高频啸叫

楼主(2009-05-08):
一台新购长城A92笔记本,高频啸叫,把显示器屏的背光灯关了就没有啸叫声音,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能是灯管虚汗或者灯管坏

网友:
用后按一下屏左偏下角时,声音变小或无,我想会不会是高压板

网友:
灯管漏电,

网友:
换高压板线圈,不行在换灯管

网友:
查高压板的驱动电路.频率更改了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