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way ma7

楼主(2009-05-08):
有一台cateway ma7得机子,开机之后就死机,是怎么回事,在线等。
死机

网友:
先软后硬了,这个你没有排除,我们是没法帮你的了

网友:
现在可以进入BIOS设置,硬盘启转,光驱转,但插入系统盘没反应,不能重做系统,USB光驱现象一样。

网友:
怀疑是硬件故障,拆掉光驱,硬盘,故障不变。主板上有独立显示芯片,应该是那部分鼓障?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与你的问题很相似,开机后灰屏,什么都不显示,我换过南桥了,现在还是一样,望高手也指点下,是不是BIOS坏了啊,

网友:
我考虑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BIOS自检不过,二是BIOS自举程序出错,三是系统出错,四是内存,五是显示器故障,六是设置,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更换好内存故障不变,有人说需要硬盘驱动,是这样吗?

网友:
在BIOS中可以检到硬盘、内存、外接CRT显示器无效,现在怀疑BIOS自举程序出错,请指点?

网友:
我的跟你一样的今天装起来了,拖了太久了,客人比较急,问题还是没解决,一直想刷BIOS也没成功,应

网友(2009-06-07):
机子在他处修好,说是更换了显卡,请问有道理吗?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显卡引起的死机。很多的。。。。。

网友:
既然显卡有问题,为什么BIOS设置时显示正常呢?bios设置和正常进系统显示工作有什么不同?

网友:
CPU换啦吗?

网友:
BOIS的显示模式很低的,但你的电脑提供的问题现象太少不好判断,最好先用排除法

网友:
BOIS的显示模式很低,是不是指显示数据量少,这样显存要求应该低,显示芯片在三总线实际使用应该
最少,这也是一个解释,不过这样修复应该只是加焊,客户应该没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