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2fsB横线干扰

楼主(2009-05-08):
优派E72fsB 17寸彩显屏幕全屏出现均匀的横线干扰,,且横线有时是全往上或往下移动,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下场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场供电电容换。看看场块是不是开焊了补焊下

网友:
场部分,不要忘了行场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型号的 也是这个问题场块换了也是那样 期待高手啊

网友:
电源300V主电容失容也会引起黑色横线干扰,有的还伴有吱吱声

网友:
更换无果 还有高手吗

网友:
调下高压的亮度试试

网友:
不是高压的事 我那个开始 来的时候是3842坏 更换好了 我刚才侧 2842 6脚到10N60 G极  电压有跳变  测量 那路有个 电阻 8.8欧姆 4分之1瓦 我用一个5.5大的代换 在60赫兹 下正常75赫兹还是那样 开关管 我换了个70N的不行 在60赫兹都不好了  这个显示器应该是以前维修的好像没修好 现在不知道那里问题了 期待高手 开关管我看图纸了以前就是70N 点一会开关管烫手

网友(2009-07-03):
查查消隐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