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跑00故障,复位电压偏高!

楼主(2009-05-08):
一块华硕K8V主板(AMD754+K8T800+VT8237)不开机,跑00,经测量发现复位电压偏高有2.5V,其它的电压包括CPU,南北桥,内存的供电都正常!以前只修过复位电压偏低的,没见过复位电压偏高的,不得其解!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754的复位2.5V是正常的。。。考虑别的问题吧,贴点测量数据上来大家才好给您分析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关键是RST信号正常吗?

网友:
以下是测量的数据,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假负载测量数据

网友:
回复3#:RST信号是正常的,在PCI插槽处测量有3.3V,按复位键能产生跳变信号!

网友:
另外测量时发现BIOS的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是没有的!

网友:
复位灯常亮?复位灯亮就看看时钟吧

网友:
BIOS 的时钟复位。呵呵。

网友:
BIOS看是哪种了,大多数可测量32脚便可区分,5V的是无CLK,RST的`,3.3V的带CLK,RST (大多数)

网友:
请教12#:“BIOS看是哪种了”是按BIOS的型号来分类还是按BIOS的类型来分类?这块主板的BIOS型号是PM49FL004,请指教是属于哪一种?我测量的BIOS数据是:32脚--VDD--5V    ,   31脚--CLK--5V(没有时钟波形)    ,    2脚--RST--0V        请问一下这个数据正常吗!多谢指教!

网友:
诺言电脑,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的370主板的BIOS的32脚就是5V啊,正常工作啊。你的是一丝是不是说32脚有5V的,就说明这种BIOS不需要时钟和复位吗?

网友:
13楼,你的数据正常的,我的好机器就是这个数据

网友:
多谢“飞虎”哥啦!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管,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