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东之A100加电不亮

楼主(2009-05-08):
客户说该机器是从国外带来的,带回来之后就不亮了,经拆机初步检查未发现有明显松动的地方,内存及内存槽都没有松动,加电电流到0.77就不跳了,测试卡显示00  仔细观察此板,发现是北桥显卡集成的,而且此板的供电电路做的都很简洁,供电电压又都存在,可见,跟供电芯片都没太大关系,这种所有电压都存在,而且又不跑码的,一般跟三大件有关,就是,CPU  北桥  BIOS  。先换CPU 装机后还是一样,然后刷BIOS 问题依旧,只有北桥了,然后取下北桥重新植球,发现北桥掉了二十多个点,这时让我对它失去了信心,花了两个小时,连线,最后结果可以亮了,出乎我意料之外,本人技术有限,在各位面前献丑了,

网友:
很想体会下你这种出乎预料的满足感,这种感觉令人兴奋

网友:
掉了20多个点,怎么补的焊盘,很想知道

网友:
是呀,我还没有试过飞那么多的线,教一下

网友:
这么多的焊盘都掉了还能修上,真是不容易。我看见过专门植焊盘的相当有难度,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