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装显卡驱动后黑屏

楼主(2009-05-08):
做完系统,装上显卡驱就黑屏,数据也没有,外接显示器正常,卸载显卡驱动可以正常进系统。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显卡的驱动是从官方下载的吗?

网友:
是不是用的克隆版的XP啊,试着装下系统试试?或者,更新DIRECTX,安装正确的显示卡驱动(到联想网站上对应笔记本型号下面下载),不要装通用驱动。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那就是刷新率过高了

网友:
是从官网下的,用的是GO版的XP

网友:
我试了一下不是刷新率的问题,黑屏后屏供电都没有,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芯片需要BGA了

网友:
7楼说的对.可以要做BGA了..................

网友:
是显卡空焊了吧

网友:
净版的XP好做了,不管用,
显卡是集成的。。内存也换过,
北桥四周都挂了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