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S180M的机器能正常开机,但是不到5分钟就黑屏了.求救

楼主(2009-05-08):
求救天逸S180M的机器能正常开机,但是不到5分钟就黑屏了.求救
黑屏

网友:
是屏暗还是黑屏?

网友:
是黑屏还是屏暗?如果是黑屏,外接一个显示器看正不正常?若外接正常,不死机,应该是显卡到屏的电路有问题。如果是屏暗应该和高压板、灯管及其供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