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不定时自动断动

楼主(2009-05-08):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P5PL2-E大多通过显卡后过后就马上断电,内存取下故障依旧,对于这样故障真不知从哪下手,忘高用解答!!!

网友:
看看显卡插槽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电压都正常,CPU 1.3V 内存1.8V 就是能开机也可以进系统,大概1分钟左右就断电了。。。像这种故障一点维修思路都没有!!!

网友:
1. 1分钟后断电 是否有短路的可能性
2.bios设定回预设值呢?
3.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应是保护了

网友(2010-03-02):
真的么?是南桥虚焊么?intel的南桥很少有虚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加焊了cpu的供电芯片没有效果。强制开机,没有发现发烫的元件。就是显卡旁边的一个mos管有些热,不过这种温度非常正常的。电压都正常。pci-e的接口。bios刷了没有效果。

网友:
刷一下BIOS看行不行,不行连BIOS芯片一起换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