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0b 怪毛病。。。急!!!

楼主(2009-05-08):
HP6510B 用电池使用一切正常。但是一插电源,机器启动和运行都非常慢。电池和电源一起用也一样。而且电池充电特别的慢。。。保护隔离电路应该是正常。对了。5V电感特别热。在线等急!!!!补充一点。。。在DOS下也非常慢。。。。。还有就是CPU使用100%。。。

网友:
插上AC电源,去量电源接口的中间一个PIN电压,应为6至8V左右,如果不是(是18V),就是中间一个PIN与18V短路,会导致OCP信号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为6V多点。。。我现在都无奈了,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在外面测量一切正常,装在机子里慢的要命!

网友:
查充放电管理周围的一个10欧电阻的阻值是否变大 如果是更换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换适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