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怪象!多彩龙卷风DLP-328A 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9-05-08):
多彩龙卷风DLP-328A 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有300V,表面完好,绿线有5V电压
(用烙铁随便焊几个点)有时正常了,但放一段时间(10小时以上)又是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呀。请大虾帮帮!!!!!!!

网友:
楼主重点查一下各路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最好是焊下来测量。

网友:
多是三极管后面的电容不行了,试下换了

网友:
能否说清楚点,哪个方面的三极管

网友:
查输出级元件

网友:
应该是整流管有问题

网友(2009-06-26):
我的惠普电源也是同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
测下那个启动电阻啦,看描述是少了启动振荡

网友:
一般风扇转一下就停,保护,是两个功率开关管有一个坏了,或者是推动变压器前的两个小三级管1815有一个坏了。

网友:
把12V电压的所有电容都换一个新的,最好,把后级的电容都换一遍就好了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换电容没用,因我换过了,偶儿能用一会,不好修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