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5-08):
开机长加热,机器停转了还在加热,直到把加热组件烧坏,换了热敏电阻一样,主要是温控电路的问题,请教是那个芯片坏了?
芯片

网友:
要换主板那就太贵了,主板+定影+人工=多少钱?

网友:
换上的热敏电阻一定注意 要紧贴在定影棍上 不然起不到作用

网友:
查查电源板上的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