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5GV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5-08):
淘了这块主板 显 声 网 全集成 外观无任何问题 上电源 不能点亮 测power开机针脚电压只有1.5v 明显偏低了 因为不知道这板别的问题有没有 所以就短接电源 强行开机了 可以正常走码到26 此时 我再去测POWER开机针电压 有5V了 然后断电 再去测开机针脚 电压已经有2.7v。 可以点亮主板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哪些 难道主板还需要充电吗 主板是昨天测的 放了一天 今天再测 也有2.7v

网友:
有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不大稳定。

自己仔细检查吧

网友:
出发电路的事最好查查

网友:
还是好好的查查开机线路吧。你说的充电问题一点也不存在

网友:
查待机电源是否正常,IO是否正常。

网友:
重点查开机电路。。。。。。。。。。

网友:
跑开机电路,重点测与开机引脚相连的电阻

网友:
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良,更换开机电路上的电容试试

网友:
这就是触发电路的问题了, 都是晶振-谐振电容-门电路-IO-南桥

网友:
这款主板南桥挂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