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 VER1.4A内存不过。没时钟电压

楼主(2009-05-08):
七彩虹、C.NF4X VER1.4A内存不过。没时钟电压 其他电压复位都正常 跑C1 喇叭叫 内存不过。下步怎么走

网友:
刷一下BIOS 在看一下
还有可以换一个IO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时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找不到时钟芯片,CPU没有时钟,内存也没有。有的朋友说是桥虚焊

网友:
NF主板时钟跟桥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还是要先试下啊......先换下时钟IC看下电压能不能上来.........不行就是北桥咯...........

网友:
不要想多的了,只有做BGA了。

网友:
老毛病了,做BGA

网友:
换一个IO芯片

网友:
NF 芯片组直接加焊桥,八成能好

网友:
nf4的话大多是桥问题多

网友:
时钟集成在桥里面,如果时钟没有输出就不会跑c1,查一下电压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