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全无输出

楼主(2009-05-08):
长城ATX-350P4全无输出,14脚没5V  9脚也没5V全为零,场管和双二极管是好的,,大电容有300V,是那的问题,应查那里,请指点下

网友:
是IC393  还是7500   393我已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待机电压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查啊,请说清楚点

网友:
查启动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先修辅助电源。

网友:
我也有这个电源,故障跟楼主的一样,我的这个是烧了靠近副电源开关变压器旁边的一个100欧的电阻和一个电容,我换了一个150欧的电阻和一个与原来相似的电容,故障还是一样啊,看一来还要多多研究电路图才行,肯定是辅助电源坏的。

网友:
检查: Q3  C3866,  Q4  C1815,  D4   4148,  R13  4.7欧姆,   R11   100欧姆,  R15   1.5K
一般就能修好

网友:
谢楼上,按照你的方法,结合电路图,我把这个放了半年时间的长城电源给修好了,就是坏了R13 4.7欧,R11 100欧的电阻器,还有与D7 4148并联的C29 0.1UF的电容坏了,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