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自己改造可以不?

楼主(2009-05-08):
我的垃圾850最近越来越难用了,温度一阵一阵的,可不可以加个温控到里边,控制一下温度,顺便就成了数显的了,但是探头的位置放哪合适呢?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热风枪头与机子的连接管线..空压机的路线是否有断路,还有两个旋钮,有的话会引起移动时接触不良,出现工作时断断续续的送风或加热。至于改造温控,热电偶还是装在原来的地方或附近会好点,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热风枪头与机子的连接管线..空压机的路线是否有断路,还有两个旋钮,有的话会引起移动时接触不良,出现工作时断断续续的送风或加热。至于改造温控,热电偶还是装在原来的地方或附近会好点,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情况,这个风枪是新的时候就不好用,两个旋钮不懂,手柄上的旋钮也不动,吹焊锡丝,一阵能吹化,一阵就不能吹化,郁闷

网友:
扔了给鱼缸加养
在买个ATTEN的850

网友:
风枪得买质量好的,不然当你把元件焊好了,估计也吹坏了。

网友:
扔了给鱼缸加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意不错,改造一下试试吧

网友:
没人,大家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