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时.自动关机

楼主(2009-05-08):
主机:技嘉GA-M52L-S3主板+磐虎1G800*2
开机分区,正常.安装系统时自动关机 .换一条内存依旧..换过电源依旧.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你试一下看看在DOS下呆上几分钟试试还关机不。还关的话CPU温度有问题, 不关的话你是用的GHOST的还是安装版的?  GHOST的话进PE装

网友:
检查CPU温度

网友:
检查CPU供电 散热  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是独立的话酒换了在装··温度过高散热慢啊。。CPU的工作正常吗?

网友:
cpu温度过高,在BOSS设置CPU保护,

网友(2012-12-03):
今天遇到同样问题,但是温度不高,正在检测当中。。。。!

网友:
只是装系统会吗  其他的试过没有

网友:
我碰到的大部分是硬盘的问题,最好换块硬盘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