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12wb

楼主(2009-05-08):
开机白   传了图
量得输出电压稳定,屏供电正常~
后来注意到驱动板上的IC一直在发热~很烫手.
由于这是双36针的屏所以没现 代换的通用板~
这会是IC坏吗?还是驱动板直接换,还是屏的问题?
屏具体在那部位坏。知道吗?

网友:
用通用板直接代换试试
把屏线也换了

网友:
你弄错了吧。是双36针的吧。这板子网上有得买了。去TAOBAO看一下吧。

网友:
主要是我这里没有这通用板啊!还有就是能否确定驱动板坏``
请知道的兄弟点明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相当大,遇到这样的情况,没办法,只有换板试一下才好确认,这种是奇美代工A190A2-A02-H-SI的屏.36+36结构,没有任何的通用板可以代换,另外有一款ACER 1916W与这个机器的驱动板可以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兄弟~至少现在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就算是驱动板的问题也没有啊 买起来这个贵  客户自己也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