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355WP4电源大电容无300V

楼主(2009-05-08):
开始保险坏了,整流管坏了一个换掉了。大电容前面的电感换掉了,431换了,光偶换了。大电容只有150V。高手指教下哪里坏了。。。。。。。。

网友:
大电容是两个,每个150v

网友:
两个加起来是300V,老看液晶的资料以为每个都是300V呢,现在短接绿线全部无输出,等下换电源芯片看看。。。。。

网友:
紫色线 有5V电压吗??? 没有就修辅助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