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主板CPU供电发烫(775座子)

楼主(2009-05-08):
因特尔主板CPU供电发烫(775座子)
  主板的哦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是不会到英特尔画面死机的   之后我摸了一下CPU供电的地方上下管都很烫   我让它冷2分钟后开机就会死在开机画面的地方   急求高手帮忙解决   谢谢!

网友:
你打一下上下管的阻值,看一下上下管是否有问题还有英特尔的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容易坏

网友:
把所有的管子都换。然后把所有的电容都换,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