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120一体机

楼主(2009-05-08):
开机显示change drum soon,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更换过硒鼓,还是提示这个?
但是我现在问题解决了,解决方法是这样的
打开前盖,按住选项键,然后按1解决了.但是还是不懂,请高手解说一下!

网友:
change=换
drum   =硒鼓
soon   =快

网友:
就是赶快换硒鼓

网友:
但是我换了硒鼓,为什么还会提示那个呢?
而且最后解决是
"打开前盖,按住选项键,然后按1"
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就是兄弟的7110,硒鼓也是一样的。兄弟的就比联想的便宜很多。
清零方法是打开盖子,按选项、向上箭头、确认。

网友: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要清零是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也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你会知道是套鼓的问题,那应该是知道怎样清零的啊

网友(2009-12-07):
鼓计数器满了,其实可以清零解决:打开前门,按选项键,出现CHANGE DRUM,▲YES ,选择向上,关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