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肖磁电阻可以用什么代换!!!急急

楼主(2009-05-08):
接到一台,台式显示器烧保险,经检测发现肖滋电阻损坏,此肖磁电阻有三个角,手上没三角的肖磁电只有二个角的不知能代换不,忘高手帮忙,感激不尽!!!型号是UEI PCA 9R 002 此电阻为9欧母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
给一点资料给你.

网友:
可以用两脚的换。

三脚的的多一路辅助加热。用两脚的替换时,可不要这个就行了。

网友:
可以换的!这个电路很简单的!你应该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