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问题.两面一样的问题.

楼主(2009-05-08):
能触发.电流到0.5左右.拆板.
触发后.北桥下方的1845旁边L14 L15两个电感.都没有电压.CPU和北桥上面其它的电压都正常.
1845没触发的时候11角有5V 12角没电压..触后有3.3V
已经更换的有.此块1845.TB PMH4 三个芯片.板上的两个1845都换几个了.

现在故障一点没变.和来的时候一模一样..不敢轻意的动桥..来问问论坛的高手..给点技术上的支持..

搞好一个就可以把另一个也一起搞好了.两台故障一样的..

急啊...高手们来发挥下...在这多谢了,.,.

网友:
换掉1845上面的C683电容.不行可以改电路.先将1845和它相连的两个MOS去掉.从C379电容那拉电压到L14 L15上.

网友:
试试...多谢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