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做不了系统

楼主(2009-05-08):
我有一快ASUS P5GDC-V的主板做不了系统?请问是什么问题?

是串口不能做,并口可以。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1先试一下用安装版的系统盘
2:可能是SATA驱动造成的问题,进入BIOS设置中,在“Advanced”的“IDE Configuration”下,将“SATA Native Mode”设置为“Compatible”或“Disable”,让SATA控制器变为兼容模式。换句话说,通过上述设置,关闭了SATA本地模式,硬盘以IDE模式运行,安装XP时就不会检测SATA控制器

网友:
谢谢!!!!

我知道了!!!!

网友:
老问题的了呀!你用雨林木风9.8以上的系统盘做就行!!

网友:
换张光盘试试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道嘛

网友:
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硬盘没分好区 硬盘 内存没问题的话应该就可以的还有有的主板SATA坏了肯定是不好装咯

网友:
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的是2代SATA硬盘。没有跳到1代。因为915只支持1代SATA。第二是你做系统时没有加载SATA驱动造成的。可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