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高压条开关信号低的应急解决

楼主(2009-05-08):
客户送修T30一台, 屏暗, 拆机, 量得屏高压接口信号VBL16正常, H8_BRIGHT有三点几伏电压, 正常, BACKLIGHT_ON信号只有一伏多,不正常. PMH2的44 PIN的输入为高电平,也是3V多,正常. PIN55输出的一伏多就不正常了.怀疑PMH2坏, 换了,涛声依旧. 怀疑主板此引脚可能有轻微短路. 干脆把PIN55挑起不用, 直接用上拉电阻提供的高电平. 试机,OK!!

网友:
j是不是会有白屏的问题?
俺们一般接屏供电电压

网友:
接屏供电最好的。时序也对

网友:
此信号上拉电阻接的VCC3P, 正好, 没问题! 只是这样接了以后对于LCD灯管的电源管理会失效!

网友:
我碰到的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