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不认声卡

楼主(2009-05-08):
一开始不亮修亮之后进系统声卡不认就拆下主板测声卡的供电5V   3.3都有晶振没有电压之后先把晶振换了不行又把声卡南桥换了也不行!没办法了请教一下高手们!谢谢!

网友:
试试重焊声卡芯片,x22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