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了,惠普机子风扇问题

楼主(2009-05-08):
一批惠普845,P41.8,拆机搞来的,都能亮。自检过后提示两串英文,翻译是提示风扇错误,而风扇是原配的,转速正常。换好的也一样,无法进BIOS,不能进系统。大大们谁能帮下忙。块疯了,一批都是通病,要疯掉了

网友:
风扇问题  换新的 或匹配的风扇  华硕主板也是有这样的问题。风扇不好就报警

网友:
没用啊,手头能见到的478风扇几乎再找不出最好的了,都试过了,依旧,疯了

网友:
不是I/O带那个监测功能吗?跑跑那个信号看啊!

网友:
除了CPU风扇还有机箱风扇要接,安装一个NO_F1的补丁就不会每次开机都报错了.

网友:
这哪里还能谈到装什么补丁的问题啊,一串英文出来后什么都干不了了

网友:
看一下提示是CPU风扇还是其它风扇,有些原装机,原配的机箱风扇运转也要正常才可以!  提示:别的CPU风扇插到其它风扇接口上,CPU附近的不一定是CPU风扇

网友:
接口没插对吧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接口两个都试过了,确实有两个地方,座子附近一个,白桥附近一个,本人也怀疑过这个,两个接口都换过了,一样,现在我试接上机箱风扇试试,当然,我是拆机来的板子,这能从电源上接一个风扇试试了。

网友:
The System fan is missing or is not working
Your System has been halted in order to avoid any dammage

网友:
你刷刷BIOS试试呀
以前卖HP的时侯碰到过这种故障是直接换风扇了的
(我们这的维修站里也是换风扇,换原装的还用不了)

网友:
我现在发现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风扇接到CPU FAN那个接口上的话就不转,所以提示错误,用跳线帽跳了,也不行。

网友:
在sys fan 那里也加接个风扇试试。

网友:
在sys fan 那里也加接个风扇试试。
引用 网友A:

在那里加个风扇还真能用。不过进不去bios,有密码,清理COMS无效

网友:
是不是插错针了,可能是机箱风扇插针哦

网友:
刷个BIOS,然后进BIOS把系统风扇关掉试试
引用 网友B:

在U附近插一个散热风扇,北桥那里插一个还真能启动,不过进不去BIOS,有密码,取电池,跳线无效。

网友:
兄弟们不要看见英文就眼晕啊

网友:
上网查一下,品牌机的主板,一般都有通用密码

网友:
上网查一下,品牌机的主板,一般都有通用密码
引用 网友C:

当废板子卖掉了,没意思了,就是个代工板子,没有写什么型号。

网友:
慌什么呀 在研究一下吗? 可惜啦...
引用 网友D:
一共五片,挑内存挑的厉害,我10多条内存就有五条能认的,还好像有点挑显卡,又加上这个事情,烦死了。这事情做的太窝囊了,当时就看板子能亮就要了,看来我们以后看板子还真不能看个亮机就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