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别的电脑加到我的工作组

楼主(2009-05-08):
我们是用路由器上的网,接了6台机子。建了一个工作组,现在又买了一台电脑放在4楼,上网是从交换机上接线上的 而我们的路由器是通过交换机上的网。新买的机子想和下面的6台机子共享,但不在一个工作组,在网上邻居里也搜不到下面的计算机.请问怎样把他加到下面的工作组[/

网友:
这个是WIN网络的文件共享问题。看看我下面的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5492-1-1.html

网友:
1,IP改成一个段落。 2,工作组改成一样。 3,协议改成一样。注:有个别现在的GHOST安装是禁用网络服及共享工作组了,应注意下。本人在公司做网管的,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如果你那6台机器和新的这个机器不在一个子网里,要想实现共享必须在路由器里开放相关的端口。
请写下目前相关的网络参数:

IP:
掩码:
网关:

还有目前两边的机器PING的通吗?

网友:
还有目前两边的机器PING的通吗?
   怎么PING啊  是PING对方IP吗?
  要想实现共享必须在路由器里开放相关的端口   怎么开放相关的端口啊

网友:
1,IP改成一个段落。 如果路由是192.168.1.1,那么下边的机器可以设置或者使用路由DHCP来分配地址,为192.168.1.2~~192.168.1.254,子网掩码(决定是不是在一个网)为255.255.255.0
2,工作组改成一样。统一使用WORKGROUP或者MSHOME
3,协议改成一样。机器开放GUEST账户,具体右击我的电脑--》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将右边GUEST账户开放

网友:
1 XP共享设置

前提:两台机子(或两台以上)互连
      查看两台机子是否在同一工作组里(右键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工作组是否一样,一盘为workgroup)
      查看IP地址及网关是否在一个工作段内,IP地址设置成如:192.168.1.2 另一台设置成192.168.1.3网关都设置成192.168.1.1。(如果是通过路由上网,查看IP地址是自动分配的就不需要再对此设置)

共享一个文件夹:右键共享和安全→选项共享此文件夹

点击权限:设置用户访问权限,系统默认只会让对方读限数据。如果下面没有guest用户,点添加在里面增加即可。

1、 找开guest用户(右键我的电脑→属性→本地用户和组→用户→查看guest是否禁用,如果禁用,双击guest用户将账户已停用对勾去掉)

2、 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将对勾去掉

3、 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一项→找到从“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 ” 双击增加Guest用户(有则不用增加);再找到“拒绝网络访问此计算机”一项→双击→删除Guest用户。

4、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本地账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选择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设置完之后就可以在网上邻居找到对方的机子并可以访问。

网友:
我对楼上所有的回复表示异议 建议创建个VPN连接吧
教你ping
设:楼下电脑IP为192.168.1.10  楼上电脑IP为192.168.1.11

现在在楼下电脑ping楼上电脑
在楼下电脑点击开始 -运行  输入ping  192.168.1.11 -t
看响应时间 局域网一般在10ms以内

网友:
有时候工作组里看不见,直接输入对方内网的IP看下能否找到

网友:
如果可以做一个域服务器吧
微软的产品都是傻瓜式的 搞本书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以改成工作在一个工作组的,

网友:
首先要在一个网段里,用PING来判断是不是联通。在把他的工作组改成和你的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