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45G 集成网卡损坏,用PCI网卡也不行

楼主(2009-05-08):
一ONDA 945G 集成网卡损坏,插网线没有数据包发出也没收到。进BIOS禁用网卡装上PCI卡也不行,换PCI插槽再试还是老样子,能找到网卡,能装驱动,但就是没有数据包。重装系统还是一样,大家有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重装系统

网友:
把网卡和他的存储芯片挖了

网友:
你把板载的网卡芯片吹下来~~~~~

网友:
板还在保修期,没有100%的把握我都不想动它.

网友:
陆小风
你没试过是否网线问题,我这里试过网线的水晶头不行,怎么搞都是不能上网,水晶头的问题会导致用同一条线有些能上网,有些则不能,有些插好还无法连接,你试试再说。

网友:
在保修期那还是去返修吧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你的上网线路有问题,不一定是板子的事。

网友:
拆。。拆。。拆。。,把集成网卡拆了再试。

网友:
网线绝对是没问题的,而且是因为网卡不行客户才拿回来的。已经拿去返修了,懒得整,整坏了不保修就麻烦了。

网友:
把网卡和旁边的八角芯片换掉还不行换南桥

网友:
把网卡是存储芯片拆了看看,不行再拿去保啊,焊回去又看不出来修过了。

网友:
拆掉板载的网卡芯片再试,可能把PCI AD线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