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暗屏 黑屏 缺色 不做BGA(方法一)带图

楼主(2009-05-08):
我们现在买到的显卡一般 都有两个插口 一个是 VGA    还有一个DVI 接口

显卡 暗屏 黑屏 缺色 是经常有事情  但你尝试过 DVI 接口吗 其实有的时候 它 显示是好的

但你总不能让客户 去买一个转换头吧

网友:
飞6跟线  具体如下

    1 红基色
    2 绿基色
    3 蓝基色
    5 自测试(一般你只要直接 接地就行  如果不行 那只能飞啦)
    13行同步
    14场同步

注意:
单通道DVI-I是“18+5”针脚。
单通道DVI-D是“18+1”。
单通道DVI-I向下兼容单通道DVI-D。
双通道的DVI-I是“24+5”针脚。
双通道DVI-D是“24+1”针脚。

DVI-I的可以转换为VGA   DVI-D的不可以转换

网友:
这个试验我做过很多次。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可能在于GPU内部损坏

网友:
我就是加个转接头

网友:
给七仔点建议:
1、如果此卡是自己用的可以这样维修。
2、是客户的,还是建议客户换卡。
3、维修是不是得考虑利润最大化?

网友:
修卡就算给客户  补回1个偶和 电容  也是那么多钱
终端客户利润大  但量少  而且一旦再出问题  咯里八说  烦
还是二手同行  坏掉吗  返修就是  好说话

7300gt  也是6根线  rgb3根  行场2根  那根不是你说的  地线
具体叫啥线  俺不知道  反正是 dvi口 检测有没连接显示器用的
显卡默认是开启vga模式的  不连第6根线的话  进入系统 dvi 行场信号就没有了

你说的  7300gt  只需连3根我就不太明白了
原因是dvi和vga的行场及rgb信号  不对应  飞3色线根会出现  画面偏到一边  有部分不显示的现象

网友:
单通道DVI-I是“18+5”针脚。单通道DVI-D是“18+1”。单通道DVI-I向下兼容单通道DVI-D。
双通道的DVI-I是“24+5”针脚。双通道DVI-D是“24+1”针脚。

要注意的是DVI-I的可以转换为VGA   DVI-D的不可以转换

网友:
上面的图一共有29个脚正常应该使DVI转VGA要连6根自己看一下吧

网友:
我正学学习维修显卡。。不错的知识,保存。

网友:
我 故意 留下 这个问题的 居然 显卡修好了 知道了

这个显卡 会出现 偏移   怎
么偏呢  左右 对换 偏

反正不正常

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 频率不一样  (这样接的后果的 显卡很烫

网友(2009-11-22):
谢谢共享,确实是个很好的范例教程,至少让我们这些新手知道各个接口的引脚定义。不过楼主,图片我看不到。有叉叉。建议重新发一次。

网友:
谢谢共享,确实是个很好的范例教程,至少让我们这些新手知道各个接口的引脚定义。不过楼主,图片我看不到。有叉叉。建议重新发一次。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确实看不到了

网友:
图看不到!

网友:
这样修起来不能卖

网友:
直接把VGA口跟DVI对换就行了。飞线?飞乱了没人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