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解决Win9x/Me/2K/XP/WIN7共享(网上邻居、文件、打印机共享)的问题

楼主(2009-05-08):
  安装好网络后,却发现安装有Win9x或WinMe操作系统的电脑无法访问WinXP电脑,甚至在网上邻居中就根本看不到对方。遇到这类麻烦可进行以下检查。

  1.检查Guest用户是否已经启用
  在默认情况下,Win2000和WinXP中的Guest用户是禁用的。要启用Guest用户可以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中去掉“账户已停用”前面的小勾。此用户最好不要设密码,并选中“用户不能更改密码”和“密码永不过期”,这样可以方便用户访问并减少出现麻烦的可能性。但前提是必须设置好Guest用户的权限和所属组,否则后患无穷。
  2.检查是否拒绝Guest用户从网络访问本机
  在WinXP中默认情况下是拒绝Guest用户从网络访问本机的。可以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用户权限指派/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查看,若其中包括Guest用户便将其删除。如果是在建有域的Win2000 Server或WinXP.net服务器上,还必须在“域安全策略”的相应项目中将Guest用户删除,需要注意的是删除后要等几分钟才能奏效。
  3.为Guest用户设置密码
  若Guest用户设有密码,其它Windows工作站访问WinXP计算机时会提示输入密码,此时输入Guest用户的密码也可以进入WinXP计算机。输入密码时可选中下面的“请将密码保存到密码列表”项,下次进入时便不再提示密码(除非该用户密码已更改)。当然,若是在Windows工作站上已经设置为登录域,并以某一域用户登录到域中则不会受到为Guest用户密码的影响。
  4、改网络访问模式
  XP默认是把从网络登录的所有用户都按来宾账户处理的,因此即使管理员从网络登录也只具有来宾的权限。若遇到不能访问的情况,请尝试更改网络的访问模式。打开组策略编辑器,依次选择“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选项”,双击“网络访问:本地账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策略,将默认设置“仅来宾—本地用户以来宾身份验证”,更改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这样即使不开启guest,你也可以通过输入本地的帐户和密码来登录你要访问的计算机,本地的帐户和密码为你要访问的计算机内已存在的帐户和密码。通过网络访问时会提示需要帐户和密码,输入你要访问的计算机内已存在的帐户和密码来登录即可。 若不修改访问模式,就不会出现输入帐户和密码的提示框,为灰色不可用。 即使密码为空,在不开启guest帐户的情况下,你也不可能登录。
  5、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问题
  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当用户的口令为空时,即使你做了上述的所有的更改还是不能进行登录,访问还是会被拒绝。这是因为,在系统“安全选项”中有“帐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账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策略默认是启用的,根据Windows XP安全策略中拒绝优先的原则,密码为空的用户通过网络访问使用Windows XP的计算机时便会被禁止。我们只要将这个策略停用即可解决问题。在安全选项中,找到“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账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项,停用就可以,否则即使开了guest并改成经典模式还是不能登录。经过以上的更改基本就可以访问了,你可以尝试选择一种适合你的方法。
  6、启用“计算机浏览器”服务
  可能经常不能在网络邻居中看到你要访问的计算机,除非你知道计算机的名字或者IP地址,通过搜索或者直接输入\\computername\\IP。请按下面的操作解决:启动“计算机浏览器”服务。“计算机浏览器服务”在网络上维护一个计算机更新列表,并将此列表提供给指定为浏览器的计算机。如果停止了此服务,则既不更新也不维护该列表。
  7、修改共享模式
  对共享XP默认只给予来宾权限或选择允许用户更改“我的文件”。Windows 2000操作系统中用户在设置文件夹的共享属性时操作非常简便,只需用鼠标右击该文件夹并选择属性,就可以看到共享设置标签。而在Windows XP系统设置文件夹共享时则比较复杂,用户无法通过上述操作看到共享设置标签。具体的修改方法如下:打开“我的电脑”中的“工具”,选择“文件夹属性”,调出“查看”标签,在“高级设置”部分滚动至最底部将“简单文件共享(推荐)”前面的选择取消,另外如果选项栏里还有“Mickey Mouse”项也将其选择取消。这样修改后用户就可以象使用Windows 2000一样对文件夹属性进行方便修改了。
  8、正确设置防火墙
  在WinXP中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内置的Internet连接防火墙(ICF),启用后可以限制某些不安全信息从外部进入内部网络。如果您是在本地连接上启用了这个防火墙,而没有开放相应的协议和端口,就会造成网上邻居工作组之间无法互访。一般只要在防火墙中允许文件夹和打印机共享服务就可以了。下面是“网上邻居”使用的协议和端口,应当在防火墙上允许它们通过:
  137/UDP--NetBIOS名称服务器,网络基本输入/输出系统(NetBIOS)名称服务器(NBNS)协议是TCP/IP上的NetBIOS(NetBT)协议族的一部分,它在基于NetBIOS名称访问的网络上提供主机名和地址映射方法。
  138/UDP--NetBIOS数据报,NetBIOS数据报是TCP/IP上的NetBIOS(NetBT)协议族的一部分,它用于网络登录和浏览。
  139/TCP--NetBIOS会话服务,NetBIOS会话服务是TCP/IP上的NetBIOS(NetBT)协议族的一部分,它用于服务器消息块(SMB)、文件共享和打印。
  445/TCP--WinXP、Win2K使用。

=====================WIN7无法共享问题=========================
更据广大网友的要求,我分析了下WIN7共享报密码错误或弹出帐户密码框是灰色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两条设置,其实上文4、5、7条已经介绍了。

在运行里面输入"secpol.msc"来启动本地安全设置,然后选择本地策略-->安全选项 -->
(1)网络安全: LAN 管理器身份验证级别,“安全设置”选项默认是“没定义”。修改成“发送 LM 和 NTMLM响应(&)”或者“发送 LM 和 NTMLM - 如果已协商,则使用 NTLMv2 会话安全”就可以了。

(2)网络访问:本地账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 修改为 “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网友(2010-04-10):
余版..如果是别的机器是NDFS格式.要如何处理?

网友(点评):
共享权限和本地文件权限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当然要本地文件权限允许才能通过M$共享。

网友:
学习了!请问楼主有没有DOS与WIN98的连网方法?

网友(点评):
掌握几个命令 NET use ,NET view 等就行了。

网友(2010-08-18):
貌似没有介绍到域共享知识

网友(2010-09-19):
M$的文件共享现在用的少了。域、浏览服务、netbios协议等现在都用的少了。稍微大点的(有2个以上子网的单位)一般用FTP了。

不过我家里的机器是用FreeBSD samba做的域服务器。

网友(2011-03-27):
楼主,window7中的IP6是干什么用的,还有两个无线怎么弄设置网桥呢

网友(点评):
IP6 是今后取代IP4的网络协议。

网友:
总结好全面。新的windows 7共享共用不?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1-06-05):
win7的怎么办、
在一个路由下、怎么就找不到对方、
文件也托不成

网友(点评):
参照XP,基本一样的。

网友(2011-07-20):
关于用计算机名无法“浏览”共享资源,用IP可以。这就是“计算机浏览器”服务的问题。

很多用户忽略了在上文中,检查各端口是否畅通。

然后,结合net view ,nbtstat命令就可找到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M$的“浏览”,可搜索下相关资料。

网友:
LZ  我想问一下 在一个局域网里面 可以设置几个不同的层次吗 比如说 管理人员的话就可以访问所有共享的文件 会员只能访问一部分文件   可以这样分层次的设置一下吗 怎么设置呀? 求解

网友(点评):
这就是共享的目的,可针对不同的用户组设置只读、可写、可读写、可删除等等权限。

网友:
我同事电脑,以前可以共享文件,突然有一天网络上什么也看不到了!

网友(点评):
这个和人生病了一样,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然后才能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2011-08-31):
除了XP其他的共享容易,XP还有一种发放就是两台电脑都是一样系统,里面有开启共享的工具,设置一下就行了,楼主说的很全面,赞

网友:
多台电脑共享打印机时,超过十台以上,要MAC和IP绑定,要不然经常出现无法连接!

网友(点评):
这个和M$共享没关系呀。

网友:
如果安装共享打印机,还要看协议是否安全

网友(点评):
20台以下的小网络,最好用netbeui协议实现共享。

网友(2011-10-24):
发现好多这样的问题,但有的机器怎么弄也弄不好,只有重新装系统

网友(点评):
如果系统搞乱了,又不知道问题所在,重装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之一。哈哈。。

网友(2012-01-16):
请问一下,“结合net view ,nbtstat命令就可找到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怎么使用呢?
能举个例吗?

网友(2012-02-25):
现在还有用Win9x或WinMe操作系统的老机?我有好几台这种老电脑放在家里没处理悼呢

网友:
能具体能有针对打印机局域网共享客户机访问主机的具体有效的设置就好了。

网友(2012-04-20):
这个有个专门的工具软件,设置很方便,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2012-06-26):
大侠你很牛呀,你做什么工作的?  感觉不像板,也不像技术总监,也不像IT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