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辩这是发光二极管吗?

楼主(2009-05-08):
现有一读卡器,主板上有一个类似贴片电容大小的东西,有两端,假设分别为A端和B端,通电后能发光,用数字万用表测,红表笔接A端,黑表笔接B端,数值为500多,不能发光,如果用黑表笔接A端,红表笔接B端显示无穷大,但能发光,请问这是什么元器件?
数字万用表

网友:
贴装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
如果是发光二极管,用红表笔接A端,黑表笔接B端,数值在500左右,说明A端为正极,B端为负极,此时电流应流过此元器件,反过来接,A端接黑表笔,B端接红表笔是无穷大,应该没有电流流过,为什么还会发光呢

网友:
那请问你用的什么表?指针式万用表的黑表笔是接电池正极的,数字表红表笔是接电池正极的,二,三极管的测量接法是相反的,测量电压电流在路电阻则是一样!

网友:
是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
请问2楼和4楼为什么说是发光二极管,如果是发光二极管,A端接黑表笔,B端接红表笔是无穷大,应该没有电流流过,为什么还会发光呢

网友:
很明显这是一只贴片式的发光二极管,不用怀疑,关于他的特性 你要看一下二极管的资料,如指针万用表,他的红表笔是接电池的负极,黑表笔接电池的正极。而数字表却相反的。

网友:
楼主可以拆下来量,看是否会出现500多的读数。

网友(2015-11-08):
应该是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