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R52换大硬盘报2010错误的解决方法(非原创,搜集整理)

楼主(2009-05-08):
IBM T43的硬盘太小了,我想升级到120G的,但是却发现升级硬盘以后开机的时候报2010的错误:

ERROR
2010arning:your internal hard disk drive(HDD) may not fuction correctly on this system.Ensure that your HDD is supported on this system and that the latest HDD firmware is installed
Press to continue

Press to setup

查看了官方的说明才知道,T43和R52系列都有同样的问题,只要升级BIOS就可以解决,具体的T43要升级到1.24,R52要升级到1.22,X41要升级到2.05,详细说明文章最下方有介绍。而我T43的BIOS版本是1.22(1YET57WW)。以下英文是官方对升级的版本说明:
A new option to allow the system to boot without pressing the Esc key in the BIOS Setup when the 2010 error (An unsupported hard disk is used or the firmware of IBM/Lenovo hard disk is old) is displayed.

升级BIOS程序到最新版本,之后在BIOS中进行设置,即可不按Esc键直接启动系统,具体选项为:

以下英文是官方操作方式:
To change the setting, go to 'BIOS Setup menu', 'Startup' and then 'Boot after message for HDD...'.
(Note) Use the supported hard disk or update the firmware of IBM/Lenovo hard disk for safe.

中文版本具体操作方式:
'BIOS Setup menu'->'Startup'->'Boot after message for HDD compatibility without having to press |,将这个选项设为“Continue”(默认是“Pause”)。

支持修改的BIOS版本详细说明:

ThinkPad R52 1846/1847系列升级 BIOS 到 1.22 (76ET62WW) 或更高版本
ThinkPad R52 1858 系列升级 BIOS 到 1.22 (70ET62WW) 或更高版本
ThinkPad T43 系列升级 BIOS 到 1.24 (1YET59WW) 或更高版本
ThinkPad X41 系列升级 BIOS 到 2.05 (74ET60WW) 或更高版本
ThinkPad X41t 系列升级 BIOS 到 2.00 (75ET54WW) 或更高版本

注意:经过测试,使用以上方法在启动的时候还是会报2010错误的,只是不用ESC了 :-)  不过我试了一下用BIOS 1.02版本的刷了一下,就可以完全没有ERROR2010提示啦。但是降低到1.02版本据说会出现硬盘声音过大的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好。
还有:听说用富士通硬盘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朋友还给出了具体款的硬盘:Seagate ST9120821A (120GB/5400rpm)、Seagate ST910021A (100GB/7200rpm)、FUJITSU MHV2100AH (100GB/5400rpm) 。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升级硬盘FIRMWARE(固件)
根据硬盘类型在相应网站上找一下对应的升级FIRMWARE,IBM官方的网址:http://www-307.ibm.com/pc/suppor ... ;lndocid=MIGR-64744 ,或者到相关硬盘厂商的网站去下载。(升级FIRMWARE方法见附件)

网友:
发帖不提示成功,结果发了两次,而且附件还没发上来。请管理员删除另外一个帖子,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一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