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飞利浦液晶亮度、对比度-1的24C16数据(原创)

楼主(2009-05-08):
飞利浦早期的15、17寸的有几个型号的液晶显示器经常出现开机背光亮但是黑屏的问题,OSD能正常显示,OSD里面的亮度和对比度为-1,而且不可调。这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应为24C16里面数据损坏的原因,写入正常的数据就可修复。
我把我自己备份的正常数据发出来,给大家共享!

150b2
150b4
150s4
150s5
170c4
170s4
170S6FB93

-----------------------------------------------
原来的包丢失,现已在二楼补发,谢谢武汉天涯浪子

网友(2009-06-20):
有朋友给我说下载不了,我再上传一次,这个是打包好了的

网友:
这种故障进工厂模式,恢复出厂值也是可以的。

网友(2009-11-06):
楼主帮我找个 PHILIPS 150P2的24C16程序 可以吗?

网友:
恢复出厂值比这个要方便,

网友:
请问飞利浦液晶怎么进入工厂模式啊?

网友:
在菜单里面找啊

网友(2010-03-07):
这个故障是比较常见的,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同厂的码片是通用的,15寸可以用在17寸上,但是17寸不能用在15寸上,以此类推

网友:
只是开机的话!默认分辨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