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频繁重启。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9-05-08):
主板牌子未知。没标识。故障是通电走B0。查内存供电1.44V。时钟0.4V
3.3V到内存供电管之间的一个排阻烧毁。直接短接3.3到供电管D极。再测
内存VCC和时钟正常2.5V。
开机,自检过后准备进入XP滚动条(没出滚动画面),机器重启。
更换内存。恢复BIOS,故障依旧,没办法。重新格式化硬盘,GHOST系统。
GHOST完毕后机器重启,故障再现。查内存AD线正常。不知道下面该如何解决。
主板I/O是W83697HF。这个I/O手头一时没有。
请大家看后给个意见。谢谢了
问题解决。换MOS管后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怪我没说清楚。内存是1代的。现在VCC和时钟已经修复正常。可以安装系统。就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的电压问题,要在要进XP时量下内存电压,

网友:
问题解决。换MOS管后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就是内存的供电管。

网友:
我修过一块和你差不多一样故障的板。。把14。318给换了就没事了。我没示波器。试着换的

网友:
是内存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