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七彩虹7300GT-GD3-256M的PCI-E卡花屏的问题

楼主(2009-05-08):
开机后,画面有竖条,进系统后不装驱动正常,一装驱动就黑屏。
用MATS7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16817216            0     1681721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41 C41 C41 C41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C41 C41 C41 C4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4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先加焊GPU,不行加焊最左边的显存(如果你焊功过关)特别要注意HY的显存和三星的显存是可以互换的,不过这种现像显存坏的机率也挺大。
要注意温度,你的卡应该是无铅工艺的。

网友:
请教一下版主,无铅的显卡温度改如何掌握成功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