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宏碁笔记本bois分离视频也适用于其他类似本本

楼主(2009-05-08):
今天我们来看看怎么分离明基笔记本bois的,首先先在明基官方下载我们对应机器型号的bois,为了节约时间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了,对了就是他了,是s73本本的bois看上去是一个可执行程序不是我们需要的*.rom文件,那么现在我们就从这文件里找到我们编程器可以刷写的文件*.rom类型文件首先把这可执行文件解压,当然winrar是不能解压它的看*脏话*作,那我们就用这个软件来解压缩:uniextract,软件我已经装好了看操作

   看到桌面上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和我们从网站上下载的文件名是一样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打开文件夹还是没有*.rom文件,它应该在压缩包里了,首先这压缩包不是winrar格式的而是*.cab所以还需要借助其他软件才能打开看我们用它打开: installshieldcabinet file viewer.同样软件我已经提前装好了呵呵,那就继续操作吧
点打开文件,路径为刚刚我们解压文件夹路劲,打开data1.hdr打开了,点击显示组件
开始寻找宝贝了先找到*.rmg文件找到了开始提取看操作,对它双击提取,我刚刚把它保存在桌面上了,现在看看.对了就是它了,好了现在需要另外一个软件了:winlmage version 看*脏话*作很简单,现在已经打开了看看里面有没有我们想要的*.rom文件
   果然在里面好我们现在提取出来看看,好提取出来了这文件就是我们维修时候可以用
编程器刷写的文件了

上述过程需要以下软件:
WinImage

InstallShield Cabinet File Viewer

uniextract

其实这样的办法也可以分离很多其他厂商的本本bois,有很多cab压缩包格式不同而已需要自己判断具体判断办法总结如下:

·CAB 格式分类
·LZCAB 采用LZX编码压缩的CAB包,一般见于 Freeware
·MSCAB 微软格式的CAB包,常见于微软的程序,Symantec Ghost 7.5 安装程序也采用此格式。
·ISCAB InstallShield制作的安装包中使用,特征是同时存在一个.hdr文件

LZCAB 拆解
·解压
使用WinRAR即可解压
·压缩
使用CabPack打包,Compression Options选择 LZX

MSCAB 拆解
·解压
使用WinRAR即可解压
·压缩
使用CabPack打包,Compression Options选择 MSZIP

ISCAB 拆解
InstallShield 的数据包一般格式为 data1.cab,同时有一个 data1.hdr,用于描述文件分组定义,如果文件

较多,还会存在一个 data2.cab ,实际上是分卷压缩包。

ISCAB 6.0 以下的版本可以使用 ZIPSCAN 解压,也可以使用 WinPack 进行文件的提取和替换、添加。

高版本的 ISCAB 可使用 InstallShield 中提供的命令行工具进行操作,以InstallShield X为例,安装

InstallShield X后,从安装目录下的.\system中提取以下文件:

代码:
ISCAB.exe
ISTools.dll
MediaBuild40.dll
之后可以脱离 InstallShield 运行。

戴尔bois分离如下:
     戴尔解压bois方式
dos下 文件名  -writeromfile

网友(2009-10-01):
能不能请楼主检查检查,附件不能下载的,很想下载下来学习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