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是怎么跑的

楼主(2009-05-08):
请问各位高手有关电流的详解电流怎么跑的跑到什么地方电流是多少?谢谢!

网友:
从待机0.02-1.5左右不同的机器跑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
一般待机0.02A,开机先到0.4A,在到0.8A,然后就看笔记本设计的功耗大不大了。大的有3A的,小的1A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