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定格死机

楼主(2009-05-08):
我前一个月装的电脑,配置:
主板:ASUS  M3A32-MVP
CPU:AMD8650X3
显卡:七彩虹3870 D09
内存:威钢极速 DDR2 800  2G
硬盘:WD 640G
电源:550W
现在的情况了开机不定时的定格死机,死机后画面不动,程序也停止,任何操作都没用,只能按重启,关机键按了都没反应,下面是我做的工作:
重装系统XP和WIN7、和朋友换显卡和显卡驱动、刷新主板BIOS到最新、换CPU、换CPU风扇、换电源、硬盘、换内存、死机依旧。现在只有主板没换过了,
有时候在刚开机就卡死,有时候进系统才卡死,死机前没任何异常,
请各位高手给我分析一下这电脑是什么问题产生的定格死机?可修好吗?大约要多少修好?
我是深圳龙岗的。近的有会修的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
顶起。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你的新主板,直接拿去保修得了,省点维修费吧。

网友:
检查各组供电是否正常。按北桥,CPU座试试。

网友:
本人不懂修改主板,也不会杳电压,主板是二手的,其它全是新的,我看了电容也没发现不正常的。现在是有时候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只是会卡机,有龙岗的可修这个板的吗?

网友:
顶起,希望高手出现